楼主(2016-11-18):
上上周拿到一个项目,客户指定要用EtherCAT(这是多高的觉悟啊。。囧) 主站用Codesys的。。
仔细一看需求,囧,需要用到两个步进和三个伺服。。。第一感觉是匹配的步进伺服要比较费劲才能找到。
果不其然,伺服,松下有支持EtherCAT的符合功率要求的,但是要订货。。。交期两个月囧。
步进就更惨,没有找到支持EtherCAT的步进,有一两家说再等一两个月产品会出来(囧,新产品我敢用客户都不会同意啦。。。。。)
开会讨论。。客户说五个全上EtherCAT伺服也行,但是供应时间太长了,两个月不能接受。。。
老大说那再找找。
没辙,求救华南理工的朋友,他发了个链接过来。。。
说他们实验室用过,不过不是接Codesys的,直接用的倍福的主站,可以试试。
联系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产品刚好可以输出五路脉冲控制信号,带编码器反馈的。所以可以用普通的步进或者伺服blablabla... 问了初步的价格,觉得也还可以。
跟老大汇报,老大说申请一个过来试试。
于是走了流程申请了一个,还挺快,两天就寄到了。
去仓库领了一个步进一个伺服,开始测试。
中间有一些好的问题,配置方面的,那边安排了技术工程师,都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步进和伺服都跑了起来。
?现在在跑跑看稳定性怎样。。。

先去吃饭了,回头上些照片上来,后续有什么进展再补充。。。
从今天起,吃饭,睡觉,好好做工控。。。

网友A:
楼主能再斟酌斟酌描述吗?我实在看不懂。

说他们实验室用过,不过不是接Codesys的,直接用的倍福的主站,可以试试。

PS:倍福的不就是Codesys的么,怎么叫不使用Codesys的?感情只知道Codesys编程软件,不知道Codesys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联系咨询了一下,说这个产品刚好可以输出五路脉冲控制信号,带编码器反馈的。

PS:既然是输出5路脉冲控制信号,那么结果就是搭EtherCat搭出5套脉冲控制系统?那和标题完全没有关系了。

最后,我已经感觉到广告的气息了,不过我不会问楼主用啥的,希望楼下的也不要问。

楼主:
囧 倍福是twincat啊 他们这个是直接Codesys啊 非得区分那么仔细吗?
是是是,我是菜鸟,好不容易折腾成功一个东西兴起发个帖子不可以吗?非得这样打击。
广告这些我已经很注意了,都特别注意不出现产品名字,你还要怎样。我就是说说这个过程不可以吗?
从今天起,吃饭,睡觉,好好做工控。。。

网友B:
楼主都不上点图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囧 倍福是twincat啊 他们这个是直接Codesys啊 非得区分那么仔细吗?
是是是,我是菜鸟,好不容易折腾成功一个东西兴起发个帖子不可以吗?非得这样打击。
广告这些我已经很注意了,都特别注意不出现产品名字,你还要怎样。我就是说说这个过程不可以吗?

TWinCat的内核不就是Codesys么。如果一定要直接Codesys的话,树莓派也能直接用codesys了。

你的标题明显和你的内容不符啊。标题吸引人进来看EtherCat,没想到进来一看,还是老传统发脉冲的。

网友D:
看来是广告没做好。让人家看出来了。还不如直接点了

网友E(2017-06-12):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囧 倍福是twincat啊 他们这个是直接Codesys啊 非得区分那么仔细吗?
是是是,我是菜鸟,好不容易折腾成功一个东西兴起发个帖子不可以吗?非得这样打击。
广告这些我已经很注意了,都特别注意不出现产品名字,你还要怎样。我就是说说这个过程不可以吗?

TWinCat的内核不就是Codesys么。如果一定要直接Codesys的话,树莓派也能直接用codesys了。

你的标题明显和你的内容不符啊。标题吸引人进来看EtherCat,没想到进来一看,还是老传统发脉冲的。

怎么玩codesys?我想学

网友F(2017-09-02):
我用三菱的PLC做过发脉冲的。。不知道是我技术不过关还是怎么的,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脉冲的精度不够。

我说说我这样认为的原因:

以市场上比较通用的伺服系统举例,编码器的精度是2的23次方,那么,我们还知道,伺服的精度与编码器有很大的关系,好了,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从PLC发出一个指令,想让伺服转一圈的话,那么就要2的23次方个脉冲,但是!!!三菱的PLC最大只能存储32位的数据,所以,这样肯定不行。就要用到电子齿轮了。。。

32位的数据是从-32767~32767,为了最大保证精度和操作方便,我让2的23次方个脉冲对应30000,这样一除。。肯定有被四舍五入出去的部分,这样就影响了精度。。。

也就是说原来转一圈,我要走2的23次方个脉冲,现在我只有30000个脉冲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要电机走9.00000001度的话,30000个脉冲是肯定走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EtherCAT等总线的好处就出来了,可以保证大数据,快速传输,数据快速交互(特别是EtherCAT),EtherCAT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运动控制中实时性好,很出彩。。

既然客户指定要用EtherCAT,那么他肯定就知道这个总线的事,用EtherCAT就是为了保证伺服的精度。。

而你用脉冲。。额。。。  你就5个伺服电机,如果用EtherCAT的话,可以把PLC的任务周期时间压缩到很短很短,精度就更好了。。但用脉冲。。。咋说呢。。。我觉得不好,

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谢谢大神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