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刚刚接到一个项目,要求用三菱PLC控制直流电机启、停、速度调节,要求用HMI界面设定。交流电机及伺服、步进用PLC控制问题不大;但第一次应客户要求去控制直流电机,直流电机有专门的控制器,控制启、停问题不大,但要求调速可把我难倒了,本来直流控制器上有电位器用来调速,但我的PLC调速信号怎样才能给直流电机控制器,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来控制吗?怎么跟直流控制器连接?在此求教,有做过累似项目的同学,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没人理呀,在线等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直流电机调速更方便,查看一下驱动器参数,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B:
用模拟量模块来做 具体接线可以看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C:
要求直流电机带模拟量控制或者通讯控制,如果都没有的话只能根据那个电位器信号来想办法控制,我以前做的就是对那个电位器进行改造才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D:
正如高雅的雅所说,驱动器不具备模拟量输入或者通讯等控制方式那么就要想办法控制电位器了。

网友E:
你把直流电机的驱动看成变频器就得了,方法还是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拆开了那个直流电机的控制器,里面有一套遥控接收装置,有点象是单片机功能的,摇控器功能还是想保留,停止启动是一个键,扭一下启动,再扭一下关,这个用PLC来控制没有问题;量了一下电位器两端的电压跟输出模块的电压不匹配,具体怎么去改,心里还是没谱,肯请“高雅的雅”师傅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F:
刚做了个项目也是控制直流电机的,刚好驱动器接收模拟0到几伏的电压,用光点开关配合测速,做了个pid调速

网友G:
直流垦殖骑上有up  down两个端子plc只有控制他两的通断就可以调速了

楼主:
这个直流电机的控制器不象我们常用的那种步进或伺服的驱动器,它象一个小铁盒子,很山寨的那种,没有电压输入端口和通信端口,如果要改,只能从它的电路板上去查找,又没有图纸,所以对于我这种二把刀的就很困难。欢迎大家接着指教,谢谢!

网友H(2018-09-21):
PLC控制直流电机,得看直流电机的功率以及匹配电压,  如果是在5W内的,并且匹配24V电压的 ,耐特PLC可以直接使用PLC的输出口,使用PWM的模式进行控制电机并进行调速, 如果是更大功率的,则需要单独的电机控制器匹配控制, 通常使用PWM模式或者模拟量模式都可以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