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请教对各种PLC都有所接触的工控人们,我想知道三菱、欧姆龙、AB、松下等的主流PLC编程软件是否能在win7下正常运行?

楼主:
另外如果现场PLC版本较低,如果能在win7中使用肯定属于比较新的了,不确定软件是否能向下兼容。因为西门子的PLC所需要的编程软件有s7-300,400的,有s7-1200的比较麻烦。

网友A:
你说的这些主流软件已经进化到能和谐的在Win8.1下运行了。

如果西门子,AB的步伐能快一点的话,现在就可以在Win10下运行了,可惜,他们拖后腿了,日系软件已经全面进入Win10时代了。

但是要让这些软件和谐,需要2个必要因素:
1、使用者的计算机水平。
2、软件的版本。

有些使用者,拿着各种各样的版本要求统一在高版本的Windows上运行,你说可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司PLC种类繁杂,老设备三菱居多,新设备西门子都是s7-1200的,还有其他几台用欧姆龙与AB的,所以想具体询问下我如果拥有一台win7系统的设备是否可以兼顾到这么多设备。
以前只在学校接触过s7-200,不熟悉各种牌子的PLC在操作环境下的兼容性,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司PLC种类繁杂,老设备三菱居多,新设备西门子都是s7-1200的,还有其他几台用欧姆龙与AB的,所以想具体询问下我如果拥有一台win7系统的设备是否可以兼顾到这么多设备。
以前只在学校接触过s7-200,不熟悉各种牌子的PLC在操作环境下的兼容性,还望指点。谢谢!

既然是老三菱,那么可以使用A系列,GX Developer也支持A系列的,不过如果是在老的不成样子的话,那么可能需要一台Win2000的系统了,这不在讨论之内,GX Developer V8.119Z已经提供了Win10的支持。

S7-1200使用西门子博图的软件,博图V14已经支持了Win8.1系统,如果要Win10的话,需要等待博图V14 SP1。

欧姆龙CX-ONE V4.26即已经提供了对Win7的支持,其最新版本V4.33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支持Win10,但是Win10上使用不会有任何问题。

至于AB的软件,其Studio29仍然只是说支持win7系统。

所以,如果你的所有软件正版化在Win7上使用不会有什么兼容性问题,如果都是非正版的话,那么取决于你的PC应用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用心的回答!

网友B:
内心想狂奔的是,一不小心,电脑会自动帮你把WIN7升级到WIN10时,那种无力感

网友C:
WIN7应该是大部分软件都没问题的

网友D:
为了工控的软件的正常使用,现在还是用XP

网友E:
14种组态软件、24种触摸屏软件、20种PLC软件我都和谐的安装在win7系统了!
VMware workstation pro虚拟机安装20种PLC编程软件\触摸屏组态软件\通用组态软件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8166

网友F:
用XP有的编程软件装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了工控的软件的正常使用,现在还是用XP
我和你一样,稳妥
这东西实用最重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了工控的软件的正常使用,现在还是用XP
我和你一样,稳妥
这东西实用最重要

博图V13 SP1已经不支持XP了,接下来好多软件都会放弃对XP的支持。

网友I:
这个吧,还是多弄几台机器,放在最稳定的系统中使用。

网友J:
编程软件在win7下运行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
但是有些小软件在win7运行可能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西门子博途V13已经不适用于XP平台了,只能win7往上。所以新老PLC的使用比较尴尬,需要有专业计算机应用技术的人想办法把软件都装在win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