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轴运动监测

楼主(2016-11-18):
用什么方法可以监测主轴是否在转动,如果主轴不转时可以给出一个电信号

网友A:
加装接近开关或者其余传感器均可,只要轴转动能够触发即可

网友B:
用接近开关或者编码器检测、当电机运动时检测信号是否有这化如果无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