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022B43B电源板

楼主(2016-11-18):
各位大侠,谁手上有VFD-B 2.2KW的电源板,麻烦帮我看看DR104是多大的电阻?另外请教一下DR154的色环电阻是不是2.4欧?

网友A:
我没有这个板子,但是许多机型的电源部分相似或相同,请楼主看看这个电阻接到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之后参考同类电源电路做出判断。

网友B:
dr104 750R dr105 3R

网友C:
DR104 750Ω DR154 3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