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上传程序问题

楼主(2016-11-18):
s7300网线上传程序问题
用step7 v5.5,从300plc用网线上传程序到电脑,设置好pg pc接口后站点编辑已经显示了站点,上传块时显未连接伙伴没响应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传程序必须是连接的CPU,不是连接的CPU,连接CP好像无法上传程序!
不过你可以先将组态编辑好,然后在线,可以将在线的程序复制出来,这个我没有试过,你要是不熟悉,最好不要这样操作,还是通过CPU上传程序为好!
下个星期我去设备上试一试,看是不是可以,再来回帖!

网友B:
操作不对吧?

楼主:
是不是第一次上传要用mpi线接接?

网友C(2017-01-01):
记得以前这样搞过,是用网线。不当时是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