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8):
我们项目里的电机是带动一个丝杠运转,丝杠上悬挂两个传感器,项目要求电机能记住自己的绝对位置,以便每次传感器采集完数据并停止后,上位机要能控制电机自动回到这个绝对位置。并且在此过程中加入正反转极限和紧急停止开关以防止意外发生时保护电机和整个系统。但是台达那个技术手册对于我们这些非电气机械专业的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复杂!当时我让它动起来都看了好几天!现在就只想实现这么一个简单的功能,我看了两天实在没一点头绪,,,求各位大神指点下迷津,提供个思路也行!

对了,我没用PLC,而是用485串口线直接连接PC和驱动器CN3接口,上位机程序是用C++写的。现在已经能控制它以任意我想要的速度随意正反转。

网友A:
楼主是想用传感器采集电机的位置,然后再让电机回到这个位置?

若是的话,可以用 A2 的高速抓取CAP,把经过传感器当时的位置抓下来,
再给后续的 PR 来走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一下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配装后备电池保存编码器数据:能够加装后备电池保存数据就可以,否则换其余伺服电机得了

网友C:
选用绝对型伺服电机,电池接好,启用绝对位置模式,参考12章设置,读取绝对位置;
或者增量型电机,每次上电找原点

网友D(2017-07-23):
不用PLC也可以做到这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