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

楼主(2016-11-18):
各位好:
我是新近工控小白,对于变频器不是特别了解。现在有需要用到变频器。再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各位能施以援手。
1、变频器在设置时并没有要求对电机的极对数进行设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按道理电机的转速应该和变频器的极对数是有关系的吧。
2、还有就是只要求对电机的额定电流进行设置,并没有对电机的额定电压做要求,只是说和输入电压匹配即可。但是如果现场条件有限制,输入电压低于电机额定电压是否可用呢?
3、是否有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之分呢?如果有,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我看的是安川J1000系列的变频器手册
暂时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予帮助。如果有相应的图书推荐也可以

网友A:
现在还有不变频的电机吗?过去有,现在的新电机,都可以变频吧?难道还有做B级绝缘等级的电机吗?

网友B:
常规电机也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只是调速范围没有变频电机宽,发热也相应要稍大,还有就是低速运行需要增加风扇
至于电机极数,不做电机识别和转速监视没必要设定

网友A:
对,变频电机一般都是强迫它冷却方式,我看到ABB的电机标的是35-50Hz范围,可以用自冷却风扇。好像国产西门子的电机也是这么标的。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有的变频器要设置电机转速,比如ABB的,有的变频器要设置电机极对数,比如安川的,其实都是一回事,极对数参数有了,转速基本也就确定了

网友D:
可以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以适应电机相关参数,像电机功率和极对数电机额定电流,额定电压之类的参数可能会用到手动设置。

网友E:
肯定有变频电机  一般普通电机不建议超过70hz

我们公司用的变频电机跑在250hz下

网友F(2017-01-05):
关于电机级数:
安川J1000是小型机,只有VF控制模式,不需要电机极数这个参数。很多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模式需要变频器的精确参数,包括电机级数,额定转速,转子定子的电阻,漏感互感等,而VF模式是不需要的。

关于输入电压和额定电流:
J1000的输入电机就是电机的额定电压。。在实际应用情况中,如果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20V,但是你在变频器中设定为210V,大多数情况下,电机依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不建议这样长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