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9):
请知道的回答。。。。。。。。

网友A:
不能,因为不起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无法合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不起保护作用。还有可能会无法合上。
三相四线的可以合上起不到保护

网友C:
楼房的总空开就是三相漏电保护开关,单相漏电也会跳。

网友D:
好好看使用说明书,别乱来哦。

网友E:
不会保护的,

网友F:
这个做过实验只要知道那两相是执行机构动作供电的,就接这两相发生漏电同样会保护跳闸,不过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用。

网友G:
所述用于单相,是否只接入单相电源;如6楼所说,需看其动作电源是如何取的。

网友H:
我也正想问问这个问题呢,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I:
这样是万万不能的,还是换个单项漏电开关吧

网友J:
电源电压低了不会跳闸

网友K:
这个不能说绝对
只要对上号了还是可以的!

网友L:
采用3相4线制漏电断路器,前面3相都接入电源

网友M:
用是可以用,不会跳的,除非漏电,自己实验一下就知道了或者拆个旧的看看原理就清楚了。但不建议这样做,安全第一

网友N:
   从字面上看楼主说的可能是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其只能用在三相三线负载上,如果在输出端接单相负载,就会跳闸。
   漏电保护的原理就是接入漏保的某几条线路的电流矢量和必须为0,否则超过一定电流就跳闸。只用于单相有负载肯定要与零线相接,有电流从零线流走导致三相线电流和不是0了,肯定会跳闸。

网友O:
引用 网友L:
采用3相4线制漏电断路器,前面3相都接入电源
好主意。。。。可楼主是三线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从字面上看楼主说的可能是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其只能用在三相三线负载上,如果在输出端接单相负载,就会跳闸。
   漏电保护的原理就是接入漏保的某几条线路的电流矢量和必须为0,否则超过一定电流就跳闸。只用于单相有负载肯定要与零线相接,有电流从零线流走导致三相线电流和不是0了,肯定会跳闸。
不敢苟同这种说法!

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不能用在单相220V的负载线路中,但仍可以用在单相380V的负载线路上的,而且还可以正常动作起保护作用。

也就是说,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不能用在需要零线的负载线路上,在不需要零线的负载线路上,不管你是单相还是三相,不管你负载是否平衡,只要你没有发生漏电故障,漏电开关都能正常工作。

理由就是:不管三相是否平衡,矢量和都是等于0,不存在“如果在输出端接单相负载,就会跳闸”的可能。

只要进出漏电保护装置的电流相等(矢量和等于0),漏电保护装置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L:
一般3相4线漏电断路器的跳闸线圈以及检测电路都是220V,也就是取零线和其中一相做工作电源,理论上可以用于单相回路:但是要找准确那根相线才行

网友Q:
回复 网友J:
我赞同24楼的,原本三相漏电保护近三相电,矢量和为零。你改为进一火一零,矢量就变了。会跳

网友I:
不能用,而且浪费,起不了保护作用,只能通电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
   从字面上看楼主说的可能是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其只能用在三相三线负载上,如果在输出端接单相负载,就会跳闸。
   漏电保护的原理就是接入漏保的某几条线路的电流矢量和必须为0,否则超过一定电流就跳闸。只用于单相有负载肯定要与零线相接,有电流从零线流走导致三相线电流和不是0了,肯定会跳闸。
不敢苟同这种说法!

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不能用在单相220V的负载线路中,但仍可以用在单相380V的负载线路上的,而且还可以正常动作起保护作用。

也就是说,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不能用在需要零线的负载线路上,在不需要零线的负载线路上,不管你是单相还是三相,不管你负载是否平衡,只要你没有发生漏电故障,漏电开关都能正常工作。

理由就是:不管三相是否平衡,矢量和都是等于0,不存在“如果在输出端接单相负载,就会跳闸”的可能。

只要进出漏电保护装置的电流相等(矢量和等于0),漏电保护装置都能正常工作。
谢谢您的补充!为了使帖子对网友有所帮助,再多说几句。

   楼主问:“可以将三极漏电保护器用于单相吗?为什么?”。实际上这“单相”问的就有点含糊,对“单相”二字就会出现不同的理解:
   相电压单相负载,是指接在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负载,如220V的设备。
   线电压单相负载,是指接在两根相线上的单相负载,如单相380V设备。
   我的理解是前者,所以认为会跳闸。你的理解则两者都兼顾了。

网友R:
即便是接上不会跳闸,为了安全还是不要这样用的好

网友S:
楼主没说接法,
如果把单相电的两线,通过其中的二极,剩下的一极空着,这样的接法,进出的电流为0呀,会跳么?

网友T:
绝对不能用

网友U:
回复 网友F:
正解

网友V: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呀!学习了

网友W:
没研究过漏保,所以看了本楼的讨论,真的很受益。我知道热过载的三相如何用于单相的接线方法。漏保,没玩过。嘻嘻。谢谢大家的讨论与共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一般3相4线漏电断路器的跳闸线圈以及检测电路都是220V,也就是取零线和其中一相做工作电源,理论上可以用于单相回路:但是要找准确那根相线才行

网友X: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个漏电流自己动手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