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7-200请问资料上的方框块‘定时器’是怎样建立的?

楼主(2016-11-19):
初学S7-200请问资料上的方框块‘定时器’是怎样建立的?框里的使能、暂停、预设时间等是怎样做出来的?我在软件都找不到这个块,各位请指定一下,谢谢!!!

网友A:
自己做的子程序

网友B:
搞个子程序 ,定义好输入输出,在调用,就有了
!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定时器的块,

网友D:
西门子这个结构化和模块化挺有意思的

网友E:
自己写一个子程序、给出输入输出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刚开始接触西门子,很多都不懂

网友F:
自定义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