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对齐卷膜机

楼主(2016-11-19):
卷膜机是怎样控制,卷的模是否两边齐平的。

网友A:
有纠偏机,这玩意就能控制好这些!

网友B:
传感器
张力
进行纠偏

网友C:
分切机么,可以合理配置一套自动张力控制器和自动纠偏机机可以了

网友D:
纠偏机,也叫导边控制,有高速镜头成像原理的,也有超声波、光电传感器原理的,传感器根据学习模式记住材料正确位置,当发现偏差时,通过执行机构,一般是一个可以摆动的架子,来调整回位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