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9):
变频器在需要输入额定电压时是380v,还是400v呢,变频器默认的的是380v,有的是400v怎么不一样啊,这对电机来说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安川还是480V呢!
实际380V或者400V等,要求都是在450V能够正常工作,那种粗制滥造的例外

网友B:
国家标准规定电压偏差允许值为:
a、35千伏及以上电压供电的,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
b、10千伏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c、220伏单相供电的,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380V的电压偏差允许范围是±7%.
最大偏差电压=380V×0.07=26.6V
最低不能低于380V-26.6V=353.4V
最高不能高于380V+26.6V=406.6

网友C:
三相电380V左右浮动,电机设计制造时会有相应的防护,变频器也一样,电压没有特别的高对电机影响会很小

网友D:
电压是允许浮动的,380和400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E:
电压的高、低对电机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只要在电机标定电压的7%以内,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况且,电压是经过变频器出来的,任何变频都有电压保护功能,如果没此功能,那就不能作为产品。

无论电压如何变化,一旦超出变频的许可范围,变频将立即作出保护反应,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也就是说,电压的变化对电机没有影响,真正影响的是变频器。

网友F:
380和400基本上是可以看做一样的!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就输入多少。一般的是380到480等级,这之间实事求是的输入。为什么?因为国外的电网五花八门,所以变频器的制造商为了通用,就以输入电压等级来划分,给了一个可输入的范围。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安川有480V的变频器?没见过,,,,

网友I:
输入电压是一个范围,就算是国内用,你工厂的三相电压能保证是380V一点都没偏差吗?
不可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安川有480V的变频器?没见过,,,,
安川V1000系列都是标注480V电源,你莫非还不知道啊??

网友J:
规定电压偏差.

网友I:
安川的变频器标的是AC380~480V;

网友K:
一定范围内 没问题

网友L:
看铭牌,看手册

网友M:
工厂电压都有偏差的,380-400这个偏差是还好,我见过有工厂电压到了415V的

网友N:
一般是一个范围,不超就行。

网友O:
我们这电压410V,变频参数输入380,使用正常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听你一说,赶紧拿出V1000的彩页,发现果然标注的是AC380/480 50hz/60hz,细问得知,480V是因为南美那些地方三相450左右,所以标注的480,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听你一说,赶紧拿出V1000的彩页,发现果然标注的是AC380/480 50hz/60hz,细问得知,480V是因为南美那些地方三相450左右,所以标注的480,
实际上我拆了安川变频器,发现电容器耐压是450V*2,大多数变频器电容是400V*2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就输入多少。一般的是380到480等级,这之间实事求是的输入。为什么?因为国外的电网五花八门,所以变频器的制造商为了通用,就以输入电压等级来划分,给了一个可输入的范围。
确实是这样o   我们出口国外的设备不管他380
415   440 都是用同一款变频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P:
所以,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就是为了适应各个地区的电网制式。

网友H(2016-12-26):
回复 网友I:
安川都是这么标的,不过你这08年的老机器,铭牌还这么干净,保养的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