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整流模块坏,用最省钱的方法维修成功

楼主(2016-11-19):
几个月前发过帖子询问关于变频器维修的事,通过书本学到的,这个是一体模块是整流和逆变在一起的,用两个电磁炉整流块代替,昨晚终于改造成功

网友A:
功率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够用吗?
我这变频器是7.5kw 的,整流块是25A 的,应该够了,我就是空载试了,没有接负载

网友B:
原来是单相变频器,三相变频器整流部分损坏也可以外挂

网友C:
这个方法很多人都会用,但是要注意放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单相变频器,三相变频器整流部分损坏也可以外挂
这个是三相的由于没有三相电源我就用的220变380的变压器,只接了两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很多人都会用,但是要注意放的位置。
我用的是2.5的铜线焊接的,整流块没有固定,放在大模块下面了就是不知道带负载后发热量怎么样

网友D:
应该固定在散热片上,用导线接到线路板。否则带载散热不行。

网友E:
这样带载启动就玩完,整流桥太小,而且还是单相

网友F:
看到过几次 自己没试过

网友G:
整流部分替代原件可以,不过也要考虑散热。应该加散热器,空气自然冷却。

网友H:
省钱应急方法。

网友I:
成本很低啊

网友J:
可以长期可靠使用吗

网友K:
电磁炉用的配件表情命不久矣啊

网友L:
电磁炉的整流桥就算额定电流合适,但是耐压够吗?你380V变频的电压可是比电磁炉220V的高。

网友M:
接负载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磁炉的整流桥就算额定电流合适,但是耐压够吗?你380V变频的电压可是比电磁炉220V的高。
对,380V的整流模块的耐压应大于1200V。

网友O:
散热的问题怎样解决的

网友P:
同意8楼的看法!

网友Q: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