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维护

楼主(2016-11-19):
1 ,变频器输入电压:380V,电压.范围是340-420V.正负15%
内部直流电压为是480-594V.

变频器维护及使用常识
电源的要求:
一、380V变频器的输入电压340V--420V.正负15%,或也有规定-15% +10%说法。内部直流母线因此为380VX1.35=513V.运行实际值。380VX1.414=537V最大值。那么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电压的最低的运行实际值就是340X1.35=459V..最高运行实际值就是420X1.35=567V.超过最低和最高直流母线电压的规定值时变频器会保护!电网一定要稳定,变频器的线路保证没有浪涌!也就是没有频繁起动的大功率设备,和频繁起动的变频器,也就是干净的电网和泿涌的电网要分选开来。变频器最好工作在合适的电压位置,如果长期工作在最高和最低值,工作在变频器保护的边缘。变频器内部器件会加速老化。
二、变频器的工作环境:
首先要保证没有粉尘,没在潮湿。粉尘和潮湿都会引起在变频器电路板上形成放电杂质,粉尘可以影响变频器的撒热,也可以阻止轴流风机的运转!或堵住变频器的撒热片影响撒热!同时,粉尘和潮湿会在电路板上打火形成电路板碳化,损坏变频器!粉尘和潮湿还会破坏六路信号的正常工作,打乱了六路信号的有序工作造成HGBT工作失常而炸机!因此要求变频器环境一定要好!
三、温度环境:变频器工作起来一般会有温度上升,要求变频器工作在0-55度之间。但最好控制在40度以下为为好。
四、远离腐蚀:
使用变频器一定要与腐蚀隔离,不然会将变频器损坏!在腐蚀环境中应该为变频器创建独室,并做好撒热通风!
五、防震:变频器不应该安装在激烈雷动的环境,如果实在没地方,要做好减震,以防变频器损坏!
六、接地:
接地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mm,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
七、变频器的功率:
变频调速器的功率指的是它适用的4极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功率。
八、变频器放置时间较长时,要每月上一次电,空运转1小时这么一个概念。1年以上没上电的变频器,应该用调压器慢慢为变频器上电,调至正常值。
九、输出端不要加接触器控制,除非在保证输出端没有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切换接触器负载!

网友A:
变频器的最好维护就是工作环境要清洁和保持温度常温;而且连续的通电。不要长期闲置不用。

网友B:
长期不用的话记得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且每二三个月拿出来送电一二个小时,这样保存几年一般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A:
4楼的补充很重要。变频器长期闲置,再通电使用特别容易出问题。

楼主:
大家有什么经验都可以分享。这里是大家学习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