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9):
漏型扩展模块FX2N-8EX可以当源型使用吗?可不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A:
增加外围成本是能用。

网友B:
直接不能使用,需要加外围电路。

网友C:
一个是电流出,一个是电流入,不能直接接线使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想这样用?

网友E:
不推荐,除非实在买不到替换

网友F:
呵呵;这个型号的是不可以的;
如果需要,请购买后缀带-ES的扩展,可以达到你要求;

网友E:
我在源型PLC模块应用漏型输出编码器,我是加上拉电阻解决的!当时实在是在客户那里完全找不到同样编码器应急维修处理,不过这也导致了那个公司后来在维修时只要是编码器安装外形一致就随便玩,大不了加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G:
各位大神能给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源型,漏型到底怎么回事吗?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F:
更换成FX2N-8EX-ES/UL,源型,漏型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