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铭牌的水泵是要配一个变频器的三相泵吗?

楼主(2016-11-19):
应该配一个变频器才可以在220V下运行?家里要将水从地下抽到八楼

楼主:
另外,我有一个1.5KW的变频器,带动这个1.7KW的水泵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用一台单相220v、2.2kw的变频器。

网友B:
1.5的带1.7有风险啊!
变频器至少是同等功率
我一般选型都会变频器大电机一个型号

网友C:
抽水时间不长的话可以用,一般变频器设计都有余量的

网友D:
变频器功率不能小于电机功率。什么水泵必须配变频器?是要做恒压供水吗?

楼主:
谢谢各位,只是农村家里的水池在七楼,要抽水上去水池而已,不是什么恒压供水

网友E:
不用吧?右边不是有高压的接线方式吗?50Hz;400V等级的。你接50Hz / 380V的三相电网就没问题了。安右侧的图接线!

网友F:
直接接380V就可以了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家没法申请到380V电呢

网友G:
完全可以的!
因为水泵设计都是电机功率稍大的,例如水泵额定轴功率1KW一般标配大20%电机,而且变频器驱动2-4极电机其额定输出电流均大于2-4极电机额定电流,我偶尔用0.75KW变频器驱动1.1KW电机(负载是机械手,),反正目前时间长的运行了8年均没有发现多大异常,变频器是台达  VFD-007B43A,尤其是还有一次我直接用VFD-022B43A驱动3.7KW的电机也是正常,运行时间已经3年:当然小变频器带大电机我都是把过载保护电流调整为250%,且保护时间和其余电流参数都是调大才可以正常运行
目前我只是敢用台达B系列如此应用,台达M系列根本无法如此玩

网友H:
回复 楼主:
如果没380v电 买错泵了,加个2.2kw 220v变频器还不如直接换型号

楼主:
其实,泵我还没有买回来,正因为自己是外行,不敢买这个泵,来这里请教各位老师呢,那个卖泵的是卖电子垃圾的,也是不懂,泵很新,是匈牙利生产的

楼主:
哎哟,我又学到东西了,原来变频器可以设定最大停机电流等参数呢,这就不怕烧坏变频器了,谢谢

网友I:
我只好奇农村里面怎么可以有7层楼

网友J:
变频器大电机一个型号好些.

网友K:
楼主要买深井泵了,扬程要足够哦

网友L:
1.5的带1.7的估计有炸模块的危险

网友M:
没有三相电那只好用变频器了;

楼主:
抢建
引用 网友I:
 我只好奇农村里面怎么可以有7层楼

楼主:
回14楼,找村干部摆平啊

楼主:
看了一下我的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7A,而这个电机额定电流才6.25A,应该可以吧图

网友N:
如果变频器不是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就没问题,变频器要设置最高频率60HZ就可以了。

网友O:
你这个变频器可以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楼主要买深井泵了,扬程要足够哦
表示赞同,我们这里就是用的深井泵。1.1kw扬程90m

楼主:
谢谢各位,等我下周把泵拿回来试试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Q:
有380V就直接用380V电。如果没有就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了

网友R:
1.5KW拖1.7KW应该没问题的,曾经1.5KW拖2.2KW用过的,不过只能是Y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