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脉冲保存问题

楼主(2016-11-19):
现在我想写个简单的脉冲做测试驱动器能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写了个简单和脉冲,现在可以正常驱动电机运行,可是写好的这个脉冲把PLC断电再上电里面的数值就变了,变成了负数,怎么才能让上电后还是保存断电前的数值的?
这是断电前的
下面这个是断电后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A:
电池没电的话,内部寄存器数值可能为随机数据

网友B:
信捷就是用的普通的3V钮扣电池,更换成本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