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前辈们有谁见过这种风机接线?

楼主(2016-11-19):
请问:电机可接多少伏电压?左边2根“TK”接什么?

网友A:
看接线图应该接380伏电压,左图接法应是三角形,右图接法应是星形,至于TK个人认为是温控器,说的不对请见谅!

网友B:
电源是三相的,下面的接法是角接,上面的接法是星接。电压没标,TK,TK是电机线圈热保护器接到控制回路,动作温度是105度。

网友C:
我们一个电机也有tk 检测电机线圈温度的,至于多少度动作。还要看温控模块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玩意应该还有一个铭牌才对,看铭牌的电源电压

网友E:
这个没见过,顺带学习学习

网友F:
我把图片转了个方向:

网友F: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G:
应该是检测电机温度的吧

网友H:
Tk是温度检测的,英文注释很清楚,三种语言注释

网友I:
三角和星型的接法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J:
这张照片只能看接线方式
没有看到使用电压。

网友K:
没有看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