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10

楼主(2016-11-19):
在维修变频器的过程中,有些运行时间较长变频器,相对于运行时间短的变频器,故障率要高一些,而且比较难修。线路板的故障多一些,比如过电流,过电压,过热,过载,用常规方法找不到故障原因时,一定要检测电流,电压,温度,过载检测电路与保护电路,尤其要注意检测运放比较电路的运放信号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另一运放输入脚的基准电压要注意,此脚基准电压易发生变化,测量与此脚连接的电阻的阻值与原电阻阻值是否相符,还何以测量各只电阻的电压降,结合分压公式进行分析,可很快发现故障点,此脚连接的各只电阻阻值变化与电容漏电,可引起此脚基准电压发生变化,工作点移位,变频器故障报警。

网友A:
我们的客户从来不考虑修,感觉运行的时间差不多了,不坏也换新的,旧的基本上就扔了

楼主:
三楼太谦虚了,有的客户变频器用10多年了,有的反复坏了几次还要修,小机器老板舍得换新的,大功率的还是不愿意换新的,能修还是要修的,个别老板很计较的。

网友B(2017-03-03):
电子电路时间长了,就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故障,诸如元件参数变化等。

网友C:
任何疑点都不能漏过 ,细心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