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电机

楼主(2016-11-20):
大家好  我家里有一台力士乐的伺服电机MSK100D-0300-NN-S1-BG2-NNNN  今天伺服驱动报警F2028,我查了一下应该是过载导致的,然后我就排除电路、负载都没有问题。最后我怀疑是不是伺服电机的问题,(我把电机和负载分开用手转电机一直转不动,后来我把电机的刹车给上24V电源后电机还是转不动)  哪位大神能给指导一下和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私服电机上电是转不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电之后也转不动啊

网友B:
如果能听到刹车打开的声音,手还是盘不动电机,而已经脱开了负载,一般是电机坏了,至少我这边的力士乐电机是这样

网友C:
电机坏了!
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电之后也转不动啊
再把电机的动力线和驱动器断开,试试。

网友E:
刹车报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