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这种液位控制器?该怎样用?

楼主(2016-11-20):
有谁用过这种液位控制器?该怎样用?

网友A:
一推英文 还是外国货呀 古老的样子。什么地方用的

网友B:
没用过这种

网友C:
一次元件是什么原理。

网友D:
歪着头看,太费力了,我来把它转一下:

网友D:
你这是液位继电器吗?是固态继电器吧!
图片中“solid state relay”的意思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如果是液位继电器,那么就应该有压力管,是空心的,内部是空气,当液位变化时,也就意味着压力变化,通过管内空气推动继电器触点动作,通常有三组触点,分别为高压、中压、低压三组,随着液位变化,即压力变化,先是低压动作,然后为中压、高压动作。
你的压力管在哪?

网友D:
当然,还有另一种液位控制器,是电子的,如果是电子的,那应该有信号线,至少有三根。

网友E:
没有用过呀

网友F:
这个维修的很麻烦:没有资料

网友G:
这个电柜看的很旧,控制器很新呀,刚换的?有说明书吧?看电源接了115V?

网友G:
1到9是三组中继,不知14、15号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H:
关键在左下角的连线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