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0):
安装欧姆龙CX_ONE v4.30后,打开提示;CX-Server RT 求解!我的笔记本系统是WIN7专业版

网友A:
是不是安装中某个时候程序被杀毒软件屏蔽了
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我一般不用360,安装一切正常
凡是安装了360铁定不正常

楼主:
我用的电脑管家,但是已经关闭了啊

网友C:
不一定是360的问题

网友D:
卸载重新安装,要彻底卸载,我给你一个比较新的软件吧: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1VpQ6W
密码:jhf3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