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0):
大神问你个问题,多个MODBUS RTU设备用485连接到力控,如何对设备的通信状态进行监控?就是在界面上做报警灯,如何关联 判断通信不上,通信超时?

网友A:
有的有通讯状态.
或者在每个节点做心跳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指点一下吗?如何定义哪个变量

网友B:
1号站传送心跳位状态,2号站为接收到心跳信号,将2号站设为主站被作出通讯报警,依次类推至N号站

网友C:
随便建一个变量。当这个变量是1时表示通讯是通的。不是1时表示通讯断了。可以吧。

网友D(2023-08-17):
力控组态与其他设备通讯状态显示

打开力控组态软件,在组态左边窗口中的“变量”菜单下面的“中间变量”,双击打开,点选“添加变量”,之后如下图所示:

变量名可随便填,如dkl。

说明可以填这个变量的实际作用,如通讯状态。

类别选择“数据库变量”,点击参数右侧的双箭头,可以打开下面的部分。

选择数据库状态,在下拉框中选择I/O设备通讯报警,选择I/O报警,设备选择I/O设备组态中建立的设备名称。建完之后保存确定。

最后,通讯状态显示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指示灯,右键单击“对象动画”,打开“条件”,选择建立的变量“dkl”.确定。

这里的涂料指I/O组态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