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怎么用

楼主(2016-11-20):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分度盘,都不知道怎么接线,没有详细的说明书,只有产品书,有用过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了解一下。

网友B:
按照图接线就可以吧,你这是手动分度盘?

网友C:
自动分度盘吧?

网友D:
找厂家要详细使用说明书

网友E:
把线接好通电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F:
使用说明书.

网友G:
询问下厂家呀

网友H:
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I:
不是分割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