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11-20):
电脑好长时间打不开,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主板BIOS电池没有电,更换电池后重新设置BIOS就可以了,不换电池每次按F1也可以启动。

网友B:
我办公室的电脑也出现过必须按F1才能启动,不知怎么处理,后来自己好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好的,中间换了个硬盘

网友C:
应该如楼上所说cmos电池没电了,可以进入cmos装载默认设置,一般问题就可以解决。更换电池就更好了。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还有提示硬盘错误

网友E:
我的台机早就这样了,按F1即可,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不关机试试,能坚持一段时间。总之该换电脑了。

网友F:
换新电脑得了,现在电脑淘汰很快

网友G:
竟然还是CRT显示器?公司工作使用的台式古董机对吧。
管他,每次都按F1过日子,反正不是自家的电脑,最好折腾到冒烟去,就可以光荣的退役了。

网友G:
悄悄地告诉你,开着机拔内存条是强行换新机的手段之一,不要说是我教你的哟。

网友H:
按F1或者按DEL进去BIOS设置,换cmos电池

网友I:
遇到过,按F1按了有半年硬盘就挂了

网友J:
bios电池没电了,买个大纽扣电池也花不了几个钱,就买个吧。

网友K:
按F1看是否可进入系统,看时间等是否正确。

网友L:
换新电脑.

网友M:
看显示器好老了。

网友N:
电池没电了

网友O:
按F1看是否可进入系统,看时间等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是电池原因,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悄悄地告诉你,开着机拔内存条是强行换新机的手段之一,不要说是我教你的哟。
高手

网友Q:
别告诉别人,开机使用中那个螺丝刀用手柄不为敲击硬盘,多挣几次会换新的电脑!

楼主:
回复 网友Q:
大师,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是设备上的电脑,重新换电脑是不可能的,即使换电脑也要厂家来弄的,就是系统出现问题都很麻烦的。我们的这台电脑是厂家经过改装的电脑

网友R:
我觉得按上面的提示应该是没有检测到键盘,可是查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接键盘或者键盘插错了,另外可以按DEL键进BIOS,在BIOS的main选项里把键盘的检测报莬取消即可

网友S:
F1不就进去了,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悄悄地告诉你,开着机拔内存条是强行换新机的手段之一,不要说是我教你的哟。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T:
买个电池按上去 。设置好后以后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