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0):
  今年5月份,一电机修理铺的人抱过来一台西门子6SE6430-2UD32 22KW变频器要修理,问来人故障现象,他说这是用在水泵站的,因电网电压异常升高烧坏的,进一步追问细节,他说这台机子是他的一个修家电的朋友转过来的,其它一概不知。谈好修理费后我便按照修理程序开始修理:
  先从外观检查,没有发现烧坏放炮的痕迹,也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再从端子上测量模块,正常;之后拆机检查电路板与主回路元件,未发现任何高温变色、烧损的元件;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部分与驱动部分的开关管,整流管、光耦、功率电阻、电解电容等易损元件,均正常。嘿!奇怪了,这台机子到底是什么故障?仔细分析了一下,觉得可以上电再看一看故障现象。用直流调压电源供电,小心的从零往上慢慢调高电压,啪的一声,继电器吸合了,面板显示屏显示了,停顿了几分钟,仔细观察电路板,没有发现异常,继续调高电压,调至480V,显示屏显示数据正常,没有报故障。调整参数,用面板控制起动,正常;再接一370W电机试机,三相平衡,正常。嘿嘿!这机子本来就是好的。为了能挣到修理费,不至于瞎忙活一晚上,我给修理电机的人说是坏了一个电容。
  第三天去现场安装,由于自己没有带载试机的条件,没有带载测试,心中总感觉不踏实。安装到位,接好电缆,从控制柜上电,面板不显示,测变频电源输入端,没有电压,顺着供电回路一查,发现供电接触器控制电源一6A保险管烧坏,更换好,再送电,哈哈!面板显示了,带水泵运行,三相平衡,一切正常。交工,回家。
  大家现在知道这台变频器是怎么回事了吧?原来是供电网络异常高压,不仅烧坏了配电盘内的一些接触器,而且也烧坏了控制回路的保险管,变频器被维修电工判定为高压烧坏。管它三七二十一,我也不能白忙活,这修理费也挣得理所当然。

网友A:
恭喜恭喜  赚了啊

网友B:
恭喜楼主接个好活

网友C:
哈哈,维修本来就很多这样的事

网友D:
这个:蒙钱就是如此

网友E:
哈哈不错,请教楼主你说是用直流调压电源供电,你是怎么给变频器供电的就提怎么接线

网友F:
维修这行有时就能接到这样的活啊。

网友G:
混工控24年了,这样的蒙的方式我是没干过,检测的费用我会收,线外的费用也收,业务都是老客户之间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维修界的老人了,敬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自己做了一台直流调压器,电压调节范围为0-800V,制作时主要用了一件220\380V的变压器、一件0.5KW 0-300V的调压器和一件整流部分好逆变部分损坏的一体化模块。接变频器时可接至P、N两端子,或者R、S、T端子的任意两个,但从R、S、T端子接入直流需有两个前题条件:一是内部没有接电源变压器线圈
;二是不带缺相检测。

网友H:
直流高压器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台直流调压器,电压调节范围为0-800V,制作时主要用了一件220\380V的变压器、一件0.5KW 0-300V的调压器和一件整流部分好逆变部分损坏的一体化模块。接变频器时可接至P、N两端子,或者R、S、T端子的任意两个,但从R、S、T端子接入直流需有两个前题条件:一是内部没有接电源变压器线圈
;二是不带缺相检测。

这个也可以,太厉害了!

网友J:
这钱挣得不踏实。直接告诉客户坏了保险,要收服务费不好吗?否则这就是一锤子买卖

网友K:
此等好事可遇不可求

楼主:
你若实话实说他就不会很痛快的给你付修理费了,现在许多人不考虑修理变频器的技术因素,只以更换元件的费用来考虑给你修理费,讲点策略也就不会和他们多费口舌了。再说这个费用人家要走保险公司,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