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0):
我用 STEP 7 - MicroWIN V4.0   SP6 软件文本显示向导(已设成中文界面) 完成后下载到PLC里 与TD400C  2.0    连接后 显示
     TD400C
    Version  2.0.04
  CPU  NOT   RESPONDING
我是新手  我头一次使用 我怎么也整不出中文 恳请各位高手帮我指点一下  最好给一个能出中文界面的程序 越简单越好

网友A:
文本中要设置比特率、地址、特别的还要设置PLC程序中组态文本时弄得那个起始地址。
你那个弹出的提示说明PLC与文本没有连接上。

网友B:
呵呵,你的没有与PLC通讯上;

网友C:
调成中文后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D:
要设置比特率,地址设定正确,就可以

网友E(2020-07-21):
回复 网友B:
版主我想请你帮忙呀,微信13434466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