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0):
如下图所示,当电脑彻底冷下来的时候再次开机的时候就会出现如下现象,但是当彻底运行到登录界面的时候就又没有那种现象了,还有就是当启动后,二次马上关机,再次开机就不会有这种现象,除非是电脑冷却后再次开机才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有:这种现象只在冬天出现过,春夏秋都正常,另:电脑以前的毛病是到了冬天头一次开机启动特别慢,大约需要3分钟,但是一旦启动起来了就好了,到了今年冬天,倒是不慢了,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请大师分析分析!

网友A:
拆个切底,大搞卫生,看看如何?

网友B:
外接显示器测试一下

网友C: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D:
被冻住了,需要化冻
是不是显示器坏了,外接一个试试

网友E:
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F:
显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被冻住了,需要化冻
是不是显示器坏了,外接一个试试
这几天降温见得幅度太大了引起的

网友H:
应该是内部的电容器受不了低温所致,检测电源处理部分的电容

网友I:
笔记本是不是老旧的9600显示图形芯片?9600问题多多,不过都已经是成为历史了。
如果哪天这种活故障彻底变为死故障的时候,就是提示你,你的腰包应该对硬件厂商的新款硬件表示支持一下了。

网友J:
用十年了吧,该换换了

网友K:
显示器有问题吧。

网友L:
显示器有问题了啊

网友M:
显示器坏了

网友N:
显示器坏了,以前我的也是,一到温度低的时候就花屏,运行一会儿就好了,到后来夏天温度高的时候,闪的太厉害,眼镜受不了,换了就好了维修的当时一看就说是某品牌X3屏,拆开一看果不其然,刚买回来就发现亮度调低的时候显示屏有异响,售后说电流冲击声,真是瞎糊弄,一直到第一次冬天拿到室外用才发现这问题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个切底,大搞卫生,看看如何?
才清理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器测试一下
哦!那得找个显示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显卡问题
是显卡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再次关机,再次启动就没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冻住了,需要化冻
是不是显示器坏了,外接一个试试
我也觉得我电脑怕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接显示器试试!
只能如此,要不就去检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卡问题
问题不是一直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被冻住了,需要化冻
是不是显示器坏了,外接一个试试
这几天降温见得幅度太大了引起的
只要一立冬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内部的电容器受不了低温所致,检测电源处理部分的电容
你这分析的是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是不是老旧的9600显示图形芯片?9600问题多多,不过都已经是成为历史了。
如果哪天这种活故障彻底变为死故障的时候,就是提示你,你的腰包应该对硬件厂商的新款硬件表示支持一下了。
2013年买的宏基E1-571G,不算很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显示器坏了,以前我的也是,一到温度低的时候就花屏,运行一会儿就好了,到后来夏天温度高的时候,闪的太厉害,眼镜受不了,换了就好了维修的当时一看就说是某品牌X3屏,拆开一看果不其然,刚买回来就发现亮度调低的时候显示屏有异响,售后说电流冲击声,真是瞎糊弄,一直到第一次冬天拿到室外用才发现这问题很严重。
我的夏天没问题啊 !很好啊!就冬天的时候要么启动特别慢、要么就是启动时有这种现象!

网友O:
液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液晶的吗
宏基E1-571G笔记本,2013年10月买的!

网友P:
这横的,还有竖的。显示部分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横的,还有竖的。显示部分电路问题。
到了登录界面后一切OK!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N:
回复 楼主:
我回答的够仔细了,我的是第四年夏天开始闪屏,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回答的够仔细了,我的是第四年夏天开始闪屏,仅供参考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