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0):
一般流水线的传送带末端都有个感应器,当感应到物品时就会停止,当把物品拿走后传送带又开始转动,这是怎么实现的?   需要怎么样布线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光电对射开关,具体怎么接线自己下载一本说明书看看便知。

网友B:
根据不同产品去选择光电开关控制

网友C:
光电开关.

网友D:
那个光电开关就等同限位开关,限位开关常闭点串入运行回路

网友E:
用220伏的光电开关把常闭点串接在控制回路就可以了啊,也可以用行程开关常闭点实现机械控制。

网友F:
如果光电开关和接触器线圈电压一致,直接将光电开关的闭点串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即可!
如果电压不一致,需要用中间继电器,然后用中间继电器的闭点再去串入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G:
光电作用就相当于开关,如果光电电压跟电机电压一样,直接串进去就可以了,如果不一样就要使用中间继电器,用光电控制继电器的通断来控制电机动作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H:
这个都不需要控制器,蛮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