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外部输入信号线往控制板上接线时需要继电器转接吗,如果转接的话该怎么接线

网友A:
你说的是给PLC的输入信号?

网友B:
看情况,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网友C:
看情况了,可能破坏输入点的要转接!

网友D:
最好是接!特别是外部线路过长,或有强电干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