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下s7-200自带的24v用什么标准计算够不够用

网友A:
我是按2A算的,不过一般挂不多少东西,没啥事!

网友B:
0.3A最多了

网友C:
计算后面消耗的电流值。

网友D:
呵呵;容量只有3~400mA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容量只有3~400mA的;
这么小?
我想问下三菱的FX3U的电流多少呢?能挂多少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容量只有3~400mA的;
这么小?
我想问下三菱的FX3U的电流多少呢?能挂多少负载?
太大了,开关电源没有市场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FX3U的稍大一点点;
16点及32点为400mA;
48点及以上为600mA;

网友F:
最好用外部24V电源,坏了好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FX3U的稍大一点点;
16点及32点为400mA;
48点及以上为600mA;

明白了,谢谢!这些电流在样本上可以查到吗?

网友D:
用点心都可以查到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输出的DC24V电源容量西门子用户手册上就有。

网友H:
回复 网友A:
2A 多不多?

网友I:
自带24V一般是给扩展模块供电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2A 多不多?
呵呵;别听见风就是雨;
除了模块式的PLC都单独的电源模块供电,这种是有2A的;
整体式的PLC外供的电源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超过1A的;
之前的一般都是3~400mA;
现在像3U的80 128点的600mA已经属于很大的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师解惑!
我也就是说没见过这么大的!
当然独立的电压例外!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

网友J:
最好用外部24V电源.

网友K:
信号源输入可行,带接近开关等负载时不建议,坏了成本高

网友L:
一个开关电源二,三十块钱。还是加个电源吧。

网友M:
你细看下系统手册,最后的附件部分有这个计算!

网友N:
自带的24V电源电流最大是300ma,一般是带现场的变送器

网友O:
回复 网友E:
手册上有

网友P:
用外电源吧,安全

网友Q:
说话得有依据,最右边那电流,还未分给PLC内部使用的。如果分给内部使用后,再看看例子:

网友Q:
上面那个,不接外模块,可以输出280-56 = 220mA,(只计了输入,还没计算输出呢,看得不认真)

网友Q:
请问大神,PLC内部的继电器是用自锁继电器的么?
为什么说:“CPU已经为内部继电器线圈的驱动分配了所需要的电源。您在计算电源定额时无需包括内部继电器线圈的电源需求。”
看样子继电器像不用电一样。还是继电器用独立的电源供电?

网友D:
呵呵;PLC内部的继电器需要你外接DC24V去驱动吗?

网友R(2018-09-30):
24V 电源输出功率及电流: 电压*电流=功率, 比如1A 输出能力的,驱动功率只能到24W,高于24W的就驱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