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的数据分成了两个地址储存了,怎么合并成一个地址(新手求助)

楼主(2016-11-21):
plc读取数据两个数据 00 d5和02 d8分别存与plc的d1073到d1076里,这种情况是把一个数据分开到两个地址里存放了,00d5实际存放在了d1073和d1074两个地址了。我想要的是把00d5存放在d1073一个地址里。怎么才能让一个数据存放在一个地址里或者怎么把两个地址和并在一起读出来呢,比如说把d1073和d1074合并在一起读出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把d1073和d1074合并在一起读出来,你首先要确定D1073、D1074的数据有效位是8位(如果是8位,还要注意高8位、低8位的区别),还是16位,然后才能考虑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八位的,一个地址有一半是用00代替的

网友A:
按你所述,8位数据传输,合并2个寄存器到D** :
HEX D** D1073 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