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今天修了一个变频器,开关电源炸毁。换新元器件后试机开关电源震荡,10-15v震荡,查了半天最后是变压器闸间短路。变压器闸间短路能否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出来?很是头疼

网友A:
变压器匝间短路还没挂掉?

网友B:
‘匝间短路应测直流电阻,与原始的阻值相比驳

网友C:
在本论坛内有咸老师及其它高手介绍的检测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的方法,请搜来学习学习。

网友D:
低阻表,或电桥可以测线圈直流电阻。但必须是专业仪器检测线圈匝间短路,或者是变压器次级开路,测交流电压看他的波动性来判断,比较省事。

网友E:
短路的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F:
扎间短路,Q表能测
LRC测试仪也行

网友G:
只能测电感,而且还要和好的做比较

网友H:
修过一个开关电源3843的,变压器初级短路。切断电源串了2个100W灯泡串联,在过流取样电阻上面并了一个电阻增大限流,开机发现灯泡闪,量次级各路输出整流和电容没有发现问题,吸收回路也没有问题。心中就隐隐不安了8成变压器出问题了,拆下来一看变压器里面胶水都融化从引脚冒出来了。38**系列电源保护还可以,碰到不少变压器短路,整流管短路,负载短路也没有烧毁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