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已确定是这块板子的问题,具体故障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请把机型告诉大家,让高手们给你点拨一下。

楼主:
abb 800变频器

网友B:
我修过一次ppcc3A内部坏,是从模块驱动板的反馈信号测的

网友C:
没有修过这种。

楼主:
大家有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D:
AINT板直流母线压通过X6最边上的脚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那几个串联的电阻吗

网友E:
A901小板的8\9角是直流母线电路检测的前级电路,内有一级电压跟随器,DC530V分压后输出,约5.6V左右,从7脚输出至A3端子,输入至小立板。再经电路跟随器,送入A-D转换器ADC10664,送入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