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书中频敏电阻器启动图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6-11-21):
KT1延时时间到,KM2接通。KM2(7-11)动断触点不是断开了,那KT1,KA1都要失电了吧,KT2不能接通了吧?

网友A:
没看出有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KM2接通,KM2(7-11)动断触点断开后,KA1得电回路还在吗?按书上写的KT2吸合,应该是KA1没失电。

网友B:
我们以前有一台电机,频敏变阻器直接和电机转子连在一起的,不用接其其他控制设备

网友C:
是有问题,km2常闭触点改为ka2就可以了

网友D:
有点问题,如果KT2有延时,则过流继电器不能工作

网友E:
频敏变阻器启动很简单:利用转速继电器或者离心开关或者时间继电器等发出信号,将频敏变阻器短接后稍微延时就是启动完成

网友F:
我看也正常

网友G:
按设计意图是,起动后切除频敏变阻器,然后投入过流继电器;
可能有笔误,需看KT2的情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