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变电所进线断路器跳闸,后台没有故障提示以及操作记录,现场也不可能有人操作,求可能原因?

另外,此断路器之前发生过电控拒动,所以合闸和分闸都是就地机械操作(比较危险),电控统统失灵,此次故障发生以前,还没有修复。这次检修发现,开关本体合闸和分闸按钮烧坏(都是触点粘在后面的塑料上无法再次按动),初步检查线圈正常,更换按钮以后,再次按下,线圈铁心动了一下,但是顶不动操作机构,松开按钮,听到滋滋响,再次按已经按不动,按钮再次烧坏,检查电源操作电源直流230v,线圈阻值99,电压比标示的稍高,电阻比标示的110欧稍小。脱开线圈,更换按钮后测量,线圈两端电压的电压和电源相等,。证明整流块没有损坏,线圈取下测量也是好的,请问各位 烧按钮是什么情况?线圈通电顶不动操作机构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先找跳闸原因,是一次回路还是控制回路。

网友B:
未看过35kV的柜子。
按钮烧坏,可能是电流过大或通流时间过长,如果按钮无问题的话;而拒动,还是可以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机械上无问题的话。

网友C:
直流接地的可能很大,重点查一下吧。。

网友D:
按说不管怎么样后台都应该有记录啊!
你这开关柜和后台的通讯是正常的?

楼主:
记录只有一条:断路器已分闸!

网友D:
继电保护器上面没有任何记录吗?

网友E:
你把开关置试验位置试之,我估计是电动机械机构有卡塞存在,机械机构在就地手动操作部分是好的,电动机构可能就不行了,这样的情况就须要致细检查各部件的润滑情况

网友F:
按钮烧坏,说明与按钮直接串联连接的负载肯定有问题(短路了)!

网友G:
你应该把远程和就地的线解除一部分,单独试验远程和就地。怀疑和按钮连接的线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