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这台变频器最早运行一段时间报“E.GF”(接地),后又报“E.LF”(输出缺相)。换CPU板后,正常运行了几天后,又在运行过程中偶报“E.LF”。上次维修有过一个贴: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6849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6848
这次,机器带回后,因用户不急用,慢慢研究,故障现象:上电正常,设定频率20Hz,不论接或不接负载,运行,风扇转,到20Hz,过一段时间(第一次运行10几分钟,以后几分钟),报“E.LF”停机。以后不报“G.LF”了,只有“E.LF”。
因为是随机故障,很长时间找不到故障点。
今天试运气,换了驱动板的7个电解(4个35V180μ、3个25V220μ),全部用50V330μ。上电,试运行了1个小时,OK。
邪门了。
更邪门的是,换下来的电解,用优利德UT612LCR表测,180微法的容量变化不大,220微法的为20X微法,变化也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吧?

网友A:
奇怪的故障,想不明白。

网友B:
再试试 时间久一点   难道真这样好了啊  那运气不错啊

楼主:
昨天2小时,今天3小时。。。没问题。
不管怎样,把这个案例记住吧。

网友C(2018-04-07):
有没有测电容的ESR

网友D:
正常,曾经有位大师说过,找不到问题就换电容,尤其是电解电容,一般先换驱动电路的电容,再换开关电源的负边的有关电容,往往见效,测量电容不能光测容量,还有绝缘 漏电等情况。性能不稳定,特性变差,漏液 鼓包 流泪 开裂等情况。容量正常,并不代表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