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在农村自家里,办了个简易的厂房做机械零件加工。

   有一台立加数控机床,还有数控车床,线切割机,普通车床,普通铣床,普通钻床等其他机械设备。

   只要这台立加开机以后工作或者不工作,农村里的配电房里的一个三相漏电保护器就会经常跳闸,断电几秒钟以后又自动送上电。

   经检查,这台立加没有明显的电机,线路上的过载和短路。关键是有的时候能连续工作一两天不跳闸,有的时候又连续的跳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支招啊!谢谢。

网友A:
很明显有漏电。

网友B:
三相漏电断路器是三极还是四极的?三极的下面不能接单相用电设备

网友C:
这个立加有伺服轴,而伺服系统自身就是有漏电的。

网友D:
是不是有的接点或接线柱虚接了,引起瞬间过载,

网友E:
先了解跳闸的原因是过载还是漏电保护;自动送上电,是自动重合闸还是其他。
如果是漏电保护,可判断一下是正常使用时的现象、还是有漏电情况;漏电保护的动作电流是多少。
不知可否该设备装一个漏电保护开关 以观察情况,但需注意突然断电时对设备和产品的影响(比如可不加工产品)。

网友F:
1、排除法更换崭新的三相漏电断路器。
2、要检查确认三相漏电保护器究竟是漏电跳,还是过载跳。

网友G:
漏报断电后会自动送上,这种漏报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H:
你在机器上面加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I:
漏电开关,线路,用电设备。逐项检查。逐项排除。找出事故段。

网友J:
是过载.是漏电.

网友K:
漏断断路器还能自动合闸?
你看看该断路器什么类型的?
设备动力电开关和居民用电开关不一样的!

网友L:
使用不线有松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漏报断电后会自动送上,这种漏报是不是有问题了
农村的应该是触电保安器,是可以自动重合闸的。

网友M:
应该是立机上有变频或伺服,干扰导致触保器动作,你不可能去把村配电的触保器解除的,试试在立机的电源进线处加装个磁环或滤波器。

网友N:
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漏点 的地方

网友O:
估计是线松了

网友P:
把这台机单独装一个空开。

网友Q:
应该跟伺服有关系,伺服有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