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6-11-21):
这是节能灯里的,请问这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能取消吗。。

网友A:
目测是电感,滤波用通低频阻高频,有的可以取消有的不行哦

网友B:
电感。制造商更精……

网友C:
顶楼照片有个性:有磁芯吗?另外就看是否为漆包线+磁芯,那个铁定是电感!
如果是空心且只有2-3匝那个就是超小电感

楼主:
我卫生间一个节能灯里的。一开灯里面一炸。打开看里面这个变黑。那个灯不太好买。所以想法修一修。。

楼主:
能看到漆包线。磁性没打开看。。

楼主:
不修了。晚上买个普通节能灯装。。打开后发现是好的。。是电感。。

网友D:
回复 楼主:
工厂维修还得报请批准?这太影响效率。我们这公司,只要库存有配件的谁便可以换,如果没有库存的,500元以下配件任何一个人可以不需批准去采购。

网友E:
没得修的,少了这个心吧。
开关电源的电感电容出了问题,一般人是没得修的。因为是要配对的,也就是电容的,电感的参数是计算出来的,用不同的电感会影响到不同的电容,就连那开关管,二极管都会影响这些参数,这么复杂的关系,怎修?
通常的情况是电感烧了,是电容或其它元件出问题。

网友F:
一个节能灯现在才多少钱呀;

楼主:
不是,我这个灯是特别的。3个并联的u
刑管。要是改成普通的。要改灯头。而且不好看。 不行的话晚上回去改成普通的。就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制造商更精……
是o,不标注参数

网友G:
电感,目测完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