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1):
各位师傅们你们好!我是新进工控新手刚开始学习工控技术,正赶上车间有两台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故障,问下各位师傅们谁有三菱变频器软件,麻烦给个链接或者什么的。小弟就先非常感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不是PLC;
故障先把面板显示的代码报上来;

网友B:
修变频器不用软件,看代码查故障

网友C:
三菱是有变频器软件,但用的比较少,直接通过面板查找代码,然后看变频器手册里的代码解释找原因。

网友D:
把错误代码放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你们好!我是新进工控新手刚开始学习工控技术,正赶上车间有两台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故障,问下各位师傅们谁有三菱变频器软件,麻烦给个链接或者什么的。小弟就先非常感谢了!
给你一个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的使用手册: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EPiuOh
密码:e1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