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WORKS 软件的SFC 功能编辑顺序进行编程,为什么set s0这个指令写不进去

楼主(2016-11-22):
求教高手,我想用三菱GX-WORKS 软件的SFC 功能编辑顺序进行编程,为什么set s0这个指令写不进去呢,我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高手,我想用三菱GX-WORKS 软件的SFC 功能编辑顺序进行编程,为什么set s0这个指令写不进去呢,我可以
你需要在梯形图块中才能对状态寄存器进行置位操作,即使在GX Developer中也是如此。
对于FX系列的SFC编程,GX Works中的简单工程与GX Developer中创建SFC程序应用没有区别。

网友B:
不是楼主这么玩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该怎么做,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怎么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做,求解
建立梯形图块,编写程序LD M8002 ,SET S0
建立SFC块,然后写块程序。
如果你不会,好好翻翻FX3U编程手册上的SFC章节。

网友C:
前面的-[]-不要,选空白,后面直接输入set s0,是数字0不是字母O,你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不要,选空白,后面直接输入set s0,是数字0不是字母O,你试试
在叫别人试试看前能不能自己先试试看?包括用GX Devloper试试?

网友E:
一楼说的对

网友F:
有视频教程 李金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