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900-30 SPP模块疑问

楼主(2016-11-22):
如图,霍尼韦尔HC900-C30中的一个SPP模块的应用,用于升温和保温的控制。很奇怪的是,程序整体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别设备用了一段时间(大概1个多月)的时候,程序段就不能再运行了,无法启动run,然后程序重新冷起就可以了。设备在厂家,有些东西不方便一次性全部交托厂家。所以不希望让厂家操作。 是哪里编辑错了,还是数据过多导致?求教求教。

网友A:
HI,金豪,你最好电话咨询下霍尼韦尔的客服,这个PLC外面资料很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很少,我还是打电话咨询一下好了。多谢。

网友A:
为啥不用西门子的来做呢?霍尼韦尔的普及率不是很高,日后维护,备品采购都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板定的,有利害关系在吧。我也想用西门子300还能有机会多学学呢。

网友A:
用S7-300做分散控制,线路比使用HC900简单的多,不需要将所有现场的线都接近电控柜,节省不少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