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电压220v的,觉得800瓦不算大,电流算下来3点几安。不想买接触器,用个小的欧姆龙继电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电压多少?不确定电压没办法确定电流,根据电流来选择。

网友B:
不频繁启动也可以

网友C:
继电器多小?说下型号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继电器具体型号提供下。

网友E:
人家说了电压220V,电流3A多一点好吧!

网友F:
用小的欧姆龙继电器?
什么性质的负载呢?

网友G:
估计不耐用吧

网友H:
什么型号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应留有余量,还需考虑有无冲击电流。

网友I:
频繁动作 小继电器触点会坏。可以买电流10安的小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负载是800w的水泵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10A的,带800w的水泵

网友J:
有LY2NJ 电流是10A

网友K:
触电容量和电压等级够的话可以用

网友L:
不行的,启停相间会有电弧的,会短路的。

网友M: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不要用机械触点的继电器。800w不算小了。机械式继电器不合适。

网友N:
有这样用的,建议用带cr的,二触点串联用

网友O:
可以用,我见到一个柜子上就是用OMRON中继直接控制电机,型号记不住了

网友P:
LY2NJ可以,不过最好是LY4NJ,2个触点串联做一个断点为佳

网友Q:
最好用10A 的接触器啊。

网友R:
10A250V LY2NJ继电器能胜任

网友S:
不可以,800w/220伏水泵,启动电流十几安灭弧及分断能力都不行,继电器虽然标称十安培实际上引线不足0.5平方。要是针对阻性负载好像还差不多,

网友T:
非要用小型继电器的话建议用20A以上额定电流的,控制单极,如果用LY2NJ、LY4NJ这些控制俩极的话,小心弧光短路。

网友U:
继电器的断开能力不如接触器,毕竟是靠弹簧复位的,买个正牌欧姆龙继电器也不便宜,不如买个国产接触器

网友V:
买个0910的接触器也没有多少钱的

网友W:
看继电器说明书,触点容量5A就可以了

网友X:
还要看继电器型号

网友Y:
220V要用5A的继电器。

网友Z:
欧母龙的假的大多了!不建议用啊!

网友AA:
继电器有24V和220V的别买错就好

网友AB:
估计长时间应该不行的

网友AC:
继电器灭弧能力不行,额定电流虽小,毕竟是感性负载,启停瞬间电弧还是要考虑的,国产接触器没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P:
请问两个触点串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请问两个触点串联的作用是什么。
我猜:加快触点断开时的分离速度,快一倍呀。这算不算加强了灭弧能力呢?

网友AE:
知名牌子的继电器,2P的10-12A,4P的5-6A,寿命还是可以的

网友AF:
没问题,实在不行就并倆

网友AG:
可以的但是要用正品

网友P:
引用 楼主:
请问两个触点串联的作用是什么。
加大断开间隙,加快灭弧时间

网友AH:
完全可以。

网友M: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继电器的触点间隙不如接触器,以及灭弧效果问题。两个继电器的触点串联,这是个办法。

网友AI:
两个触点串联,这个可以试下!

网友N:
楼主为什么不想用接触器,是价格问题还是空间问题,或是噪音,还是驱动能力小,不想加中继。
继电器既然给出指标可以达到一定的负载能力,消弧,间隙都不是问题。
说二触点串接,就增大间隙~不能理解
有案例可以说明,触点串接是为了减小通过触点的功率~有分压作用。

网友AJ:
20A的那种

网友S:
一只欧姆龙继电器要比一只十安接触器贵多了,针对800w水泵来说欧姆龙继电器也就能工作几次就报销了,而接触器启动万次基本没问题,800w水泵启动电流起码十安以上弧光相对要很大,小小欧姆龙能受得了么。这个问题建议不要再讨论下去了。

网友AK:
接触器和继电器是两个概念啊,AC-3、AC-4继电器能胜任吗?等触点粘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