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今日接修一台南特NT3400A 22KW变频器,从网上搜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它的说明书,好不容易查到厂家网址,也没有下载的资料,那位高人有,帮邦忙,给发一封,先谢谢了!QQ:799676754

楼主:
已经找到厂家了,索要了一封操作说明书。厂家名称是:张家港南特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
  这台机子是修电机的朋友抱过来的, 问朋友故障现象,他也说不清,只说反正是不能用了。先检查了一下整流与逆变模块,正常。之后开盖检查,没有发现打火、烧坏的痕迹,测量了一下开关管、二极管、电解电容等易损件,没有发现损坏的。这样就可以送电观察了,用直流调压器从P、N端子送入直流电,从零慢慢往上调,调至230V,面板开始显示,一直调至480V,面板显示均正常。试着起动了一下,能起动,但不见三台风扇转动。测量风扇端子,有24V电源,把风扇用其它24V电源试了一下,也不转,确认三台风扇均已损坏。最后接了一台370W的小电机测试,运转正常,三相电压及电流均平衡。那就说明原来的故障是因为风扇损坏而造成整机高温保护。至此已修理结束,只等网购的风扇到货后安装交货了。
  这台机子设定的加减速时间达226S,不知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A(2023-03-23):
回复 楼主:
上海众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面板和型号像,CPU板不太像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