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入下图

对于上述表示不太理解,望各位解惑。。。。我的理解是,如果我是750W伺服,可以按图示接线,也可以单独接线:只接L1C,L2C.用单相220V。RST不需要接线,就跟一般的220v步进电机接法一样。是这样吗?求解惑。

网友A:
不是你理解的那样。RST是伺服控制器的主电源,这个是必须要接的,当然1.5KW以下使用单相电源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接入主电源端子R T,至于lc1,lc2是伺服控制器的控制电源,这个是必须要接的,而且是在主电源投入以前就要接入,注意看他的电路图,lc1 lc2是接在主电源控制接触器的上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理解的那样。RST是伺服控制器的主电源,这个是必须要接的,当然1.5KW以下使用单相电源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接入主电源端子R T,至于lc1,lc2是伺服控制器的控制电源,这个是必须要接的,而且是在主电源投入以前就要接入,注意看他的电路图,lc1 lc2是接在主电源控制接触器的上端的。

感谢,电路图上主电源接的是R S,这个是可以随便3个里面选2个,还是说只能用指定的两个。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去掉MC,是不是会对伺服造成影响或者损伤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加MC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故障报警时不能切除主电源。如果没有指定单向电源输入RS或者RT那就没有问题,我以前用的山洋伺服都是接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

网友B:
750W及以下可以用单相AC220V供电,接R S,对应的L1C L2C必须也要接上AC220V;
至于MC,你不接的话要关闭电源只能把总电源关闭;
1.5KW及以上原则上要三相220V供电的;

网友C:
简单来说RST进去是个三相桥堆,接RS和RT是一样的。

网友D:
RST是主电路,L1L2是控制电路,不一样的

网友E:
L1C,L2C是控制电源必须接.

网友F:
三相220V针对除大陆以外的地方、国外才有这个电压等级

网友B:
呵呵;但大功率的伺服你必须用三相220V的电源,所以就要配对应的三相380V/220V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多谢

网友G:
5楼正解。表示不用MC直接跳线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