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我有台施耐德ATV312HU55N4的变频器,我只想在外部加一个开关,开关开变频器运转,关变频器停止,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接哪两根线到开关上,要不要设定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说的太不详细了,完全没能GET到你想干嘛

网友B:
接+24和li1两个线,就可以启动。设参数比较麻烦,频率面板调不动,就在端子加4.7k的电阻。看说明书。

网友C:
这需要他的操作手册或说明书。其实你的问题一点都不难。难就难在没有说明书的指导,不知道开关量输入的端子是如何布置的。以及相关对应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D:
问厂家要下使用手册,看一下,一般都介绍的很详细的,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百度下这个型号的操作手册

网友E:
找说明书指导.

网友F:
变频器设成外部端子控制就行了;

网友G(2017-03-01):
变频器调参数   控制为外部端子控制,频率给定为面板给定或者设定最低运行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