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上位机是FX5U,为了复位精准一些,于是另外接Z相到PLC输入,用DSZR复位的时候Z相没有输出,Z相对应CN1A的OP 14脚位,手册上说1脚位LG在Z相输出时两者联通,1脚位LG已经外接了-24V,所以我很奇怪无论是近点前端开始计数还是后端开始计数,最后都是碰到限位才停止,除非设置零点计数个数为0。这样算是伺服驱动器的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近点信号是常on还是常off,应该是常off,Z相脉冲伺服电机点动时,每转一圈都能看到PLC输入指发光二极管闪亮,回原点成功后零点输入发光二极管指示灯常亮。

楼主:
近点信号是常off的,现在是零点信号一直没有,无论转几圈我都看到PLC端零点灯有亮,我也在程序做过零点计数也是计数不成功

网友A:
应该是接线问题吧,看看PLC与伺服的内部原理图,看看信号回路是否正确。

网友B:
您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您再检查下“Z相对应CN1A的OP 14脚位”是否正确,我觉得应该是4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您再检查下“Z相对应CN1A的OP 14脚位”是否正确,我觉得应该是4脚位吧
我还拆下CN1B仔细比对了每个引脚,确实是14,按照手册上的OP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出Z相,4脚应该是差分的Z相输出的。我用的是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脚LG与10脚是外接24V并联起来的,同样的外接电源,PLC可以输出脉冲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却输出不了Z相信号给PLC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脚LG与10脚是外接24V并联起来的,同样的外接电源,PLC可以输出脉冲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却输出不了Z相信号给PLC的。
1脚要接24v开关电源负端,14脚z相脉冲输出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