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根据三菱专用协议,通讯格式和从站号都进行了初始设置,然后串口线接上电脑,用串口工具发送一连串数字(根据专用协议得到的),怎么收不到数据啊???
比如:图片上的数字,用串口工具发送,感觉PLC没反应啊???
ENQ是计算机请求命令,05是从站号(自己可以设置),FF是计算机主站号(固定),BR是读命令(还有相应写命令),A是等待时间,X(也可以是寄存器地址),最后是读取个数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大致就是根据专用协议发一串数字给PLC

网友A:
看下怎么设置的

网友B:
三菱专用协议(ENQ请求命令)是接于485通讯口,你的FX-2N有485通讯口吗?

FX-2N是不带485通讯卡的,需要外购,你买卡了吗?

网友B:
除此以外,PLC还要预先设置D8120、D8121,设置数值要与上位机对应一致,你确认设置无误?

网友C:
你要走编程口协议?还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网友B:
ENQ起头是用于外接通讯卡,楼主用的就是该协议。

02起头才是用于编程口通讯,该协议并非是三菱厂家公开发表的,而是国人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的。

网友D:
三菱好像是422不是485.西门子200是485

网友D:
西门子200没协议,我用串口232转485就用。三菱应该也能用

网友E:
是不是你数据线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用这种协议可以读取PLC外接设备状态,也能控制外接设备,是吧!以前,没用这种协议写过程序,最近才开始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FX2NPLC跟上位机客户端通讯,只能用专用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卡就是485BD板吧,关键是连上了,串口工具也收不到数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2NPLC跟上位机客户端通讯,只能用专用协议吧
自定义协议也可以啊!呵呵!

网友B:
仅从楼主以上的D8020、D8021设置看不出什么不妥,不过D8020、D8021是与上位机及发送的报文相对应的,你的上位机设置?发送报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今天重新检查了一下,串口线有些地方松动,串口调试工具倒是能接受数据了,但仅仅收到个06,没其它字符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定义协议需要写PLC通讯程序吧,专用协议就不用了吧,现在只是想通过我们服务器上位机软件读取PLC外接设备的状态值和通过PLC控制外接设备,这个用专用协议也能很好的完成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通信格式,站号,485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定义协议需要写PLC通讯程序吧,专用协议就不用了吧,现在只是想通过我们服务器上位机软件读取PLC外接设备的状态值和通过PLC控制外接设备,这个用专用协议也能很好的完成吧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的话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F:
校验位出错,PLC是不会理你的,楼主,你发送的数据,校验位是怎算的?手工计算?

网友G:
计算链接通讯不能走编程口、另外加一个485或232接协模块或卡;设置它为计算机链接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通讯格式不是可以不设校验位吗?我就想先用串口工具试试,得PLC能返回想要数据来,再说

网友F:
我好像误导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测试,怎么收到这么一串奇怪的数字啊?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有这个,从01发到20,PLC都有数字返回来,代表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