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焊和等离子切割

楼主(2016-11-22):
从经济上考虑  用氧气+乙炔切割划算点  还是用等离子切割划算

氧气25元一瓶 乙炔180元一瓶

等离子需要用40A的电流   电价:平均1.2元 千瓦每小时

我这里有大量的1mm ~ 1CM 的钢板不知道用什么切割方式省钱
求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等离子便宜。我们这里铸造厂已经验证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便宜多少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看你用量和人员水平了。而且等离子还能切割不锈钢。

网友B:
等离子效率高

网友C:
等离子无论是人工还是机械都比风割效率高多了

网友D:
长期用等离子好些.

网友E:
这个果断要判定等离子省钱。

网友F:
怎么有点像广告。

网友G:
现在都用煤气

网友H:
这种主要根据工艺选择,如果要求裁切尺寸精度高,可能要用剪板机,等离子和乙炔切割都有热变形。

网友I:
煤气和氧气是不是更便宜?

网友J:
等离子更便宜,但会热变形,可以用剪板机

网友K:
等离子切割机好,还能切割不锈钢,切割的刀口平滑

网友L:
你是手工割还是数控割了,手工割等离子便宜,数控割根据板厚不一样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M:
等离子的话,你还要配空压机呀!

网友N:
有条件的话,等离子便宜多了.

网友O:
今天还看到有人用煤气罐

网友P:
等离子的缝隙更小

网友Q:
找一个玩的好的用等离子比割玻璃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