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2):
今天遇见一个SEW变频器报警:F42 位置偏差。电机动转了一圈,就开始报警
1.首先认为是编码器偏心,编码器和电机尾部是硬连接的,发现偏心,重新纠正,抖动很小,问题还在
2.检查编码器线,发现有四根线抽芯。换线,运行一会儿后,有出同样问题
3.到目前还没找到根本原因
4.怀疑编码器坏,但是手里没备件,无法更换

问大家几个问题
1.如果谁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故障,最好
2.根据我学的编码器知识,接线分为A.B.Z三相,Z是零相,A.B相位相差90°。可是这个编码器是A.B.C,在这个编码器里C=Z?
3.怎样可以检查这个编码器是否是好的,手里没备件。

楼主:
编码器内部接线

楼主:
SEW编码器型号

网友A:
可以不用编码器反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必须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做得像伺服控制了。

网友B:
我们是用屏蔽线·你们那有干扰吗

网友C:
有条件的话,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记录大概转动一圈,ABC的脉冲数。如AB相差很远或与1024相差很大,那大概可以判断编码器好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意见,我想办法去试试
同时,我这里的C相是否等于常见编码器的Z相,因为我想用其他脉冲数一样的编码器替代。

网友D:
c-像断了
是不是轴动了~看设置有没有确定c信号的
找个plc检测一下编码器好坏~注意接线及电压